求一个1.32寸OLED 芯片是SSD1327Z的例程

楼主(2022-06-22):
128*96的OLED,16pin。
没点过OLED,没用过这款IC。有大神使用过没?

网友A:
我也没用过。不过我一般都去某一个宝。找同样的屏,一般有例程。

网友B:
如果有的选择,最好是选择常用的,比如SSD1306,SH1106之类的,毕竟网上都有代码可供参考
实在不行,那就只有啃数据手册了,其实一般也用不了多长时间的,几天就差不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用过。不过我一般都去某一个宝。找同样的屏,一般有例程。

很多是买了他的东西才给你发下载链接。
还有些是可以下载,但加密了,密码打印在快递单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的选择,最好是选择常用的,比如SSD1306,SH1106之类的,毕竟网上都有代码可供参考
实在不行,那就只有啃 ...

其实也不是很复杂,可以在其他类似的例程基础上改。就是读写时序要匹配好。(如果是标准I2C、SPI就更好办了)
还有就是控制寄存器的地址,什么地址要写什么数据,写数据的顺序……

网友D:
对应技术资料连接,敬请下载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WAne5JTsBj-cduul3gmlwQ   提取码:88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