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亮度,色温不能调节

楼主(2022-06-22):
借用别人一段程序,自已想修改成亮度,色温可以分别用两个开关可以调节。但是死活不行,请哪位大师帮忙看下,是什么问题,谢谢!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Key.h"

#include "Timer0.h"

sbit Motor=P1^0;

sbit Motor1=P1^1;

unsigned char Counter,Compare,Cou,Com;        //计数值和比较值,用于输出PWM
unsigned char KeyNum,Speed,k,S;

void main()
{
        Timer0_Init();
        while(1)
        {
                KeyNum=Key();
                if(KeyNum==1)
                {
                        Speed++;
                        Speed%=4;
                        if(Speed==0){Compare=20;}        //设置比较值,改变PWM占空比
                        if(Speed==1){Compare=50;}
                        if(Speed==2){Compare=75;}
                        if(Speed==3){Compare=100;}
                }
        if(KeyNum==2)
                {
                        S++;
                        S%=4;
                        if(S==0){Com=20;}        //设置比较值,改变PWM占空比
                        if(S==1){Com=50;}
                        if(S==2){Com=75;}
                        if(S==3){Com=100;}
                }

        }
}

void Timer0_Routine() interrupt 1
{
        TL0 = 0x9C;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F;                //设置定时初值
        Counter++;
        Counter%=100;        //计数值变化范围限制在0~99
    Cou++;
        Cou%=100;
        if(Counter<Compare)        //计数值小于比较值
        {
                Motor=0;                //输出1

        Motor1=0;

                                //计数值大于比较值

                Motor=1;                //输出0

        Motor1=1;

        }

            //计数值变化范围限制在0~99
        else         //计数值小于比较值
        {
                Motor=0;                //输出1

        Motor1=1;

                        //计数值大于比较值

                Motor=1;                //输出0

        Motor1=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