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测量电脑USB输出电流,求前辈们解惑

楼主:
昨晚发了帖子咨询各位前辈,但是昨晚比较困,描述的很乱,,我想重新问一下,,
我百度看了一些资料,电脑USB输出是固定的500ma,且不能用万用表测量。
最好的办法就是一种专门测量电流电压的小仪器,已买还没收到。

我遇到的情况是,一块使用CH340N的电路板,使用杂牌数据线(采购价格0.7元)测试,LED灯很暗,链接电脑USB后 电脑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但是使用15元的绿联数据线测试,LED灯是正常的,使用一切正常。

CH340N 的 VCC端去掉了一个10NF电容(下次一定会加上这个滤高频的电容),,V3管脚 并联0.1NF电容后 还串联了LED 和电阻。

我一开始认为是线的原因,杂牌数据线的电流小。
所以用万用表测量,测量的时候黑线接PCB上USB母座的GND,红线接母座VCC
(之前的帖子有位前辈怀疑线内部有短路,我忽然发现我这个测量方法好像就是短路,,,)
测得 杂牌线 电流0.005A;
测得 绿联线 电流0.5-0.6A;

昨晚的我更加确定了是线的原因导致电流小。
但是今天我用同一根线换了块PCB,这块PCB使用的是PL2303的串口芯片,同样的方法测了一下电流,居然是2.5A+
百思不得其解,,

同样的测量方法,换了块PCB 电流怎么就这么大了,,电脑USB输出的电流不是永恒的500mA吗?
发生这些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拜求指点....

网友A(2022-06-23):
某一个宝有产品卖,能测能显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某一个宝有产品卖,能测能显示

多谢前辈指点,已经买啦,等待收货中

网友C:
USB的协议中在设备接入时,根据设备提供的USB配置描述符中的设置以2mA位单位设置USB主控端的供电电流,可以用USB调试软件抓包,从USB驱动的枚举给过程这看到电流多少。

网友D:
不是固定,而是最大500mA,也不用买啥设备,就在设备管理里的USB Root Hub 的电源页面下,就能看到用电情况。

网友E:
电脑输出不是固定的,我的海尔电脑输出就是1A的
在马云家搜索"USB电流"就能找到,但电流也是一个大概的,里面的取样电阻一般是0.05欧的,精度并不高,我买的这个精度就是50mA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