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刚入门单片机有一些问题问一下各位

楼主(2022-06-22):
各位大佬,我想做个板子有温湿度传感器,然后随时检测温湿度,一旦超过设定值 就调用外部电机设备去降低。板子还要带网络通信功能,能够用软件或者网站或者小程序随时查看数据、设定阈值。目前只有一点单片机基础。以上需要学习啥知识啊。。纯入们勿喷。

网友A:
这是智能家居里面的浇花组件,简单一点可以用ESP8266模块,复杂的话就不是几句话能讲清楚的

网友B:
如沙发所说,ESP8266负责网络,单片机负责数据采集,ESP8266和单片机间用UART连接,交换数据。

网友C:
一个8266就能解决你所以的问题。不过要慢慢啃啊。
还有一个选择就是ESP32。这个东西可以用ARDUINO编程。这回简单了吧。
(8266也可以用ARDUINO编程,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