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红外遥控在LCD1602上输入数值123 附单片机程序

楼主(2022-06-22):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 "lcd160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IRIN=P3^2; //红外引脚
u8 IrValue[4] = {'\0'};
u8 Time,jz;
char num[32];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define LCD P0
sbit E = P2^7;
sbit RS = P2^6;
sbit RW = P2^5;

/******延迟5毫秒函数********/
void delay5ms()   //误差 -0.000000000001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15;b>0;b--)
        for(a=152;a>0;a--);
}

/******LCD1602写命令函数********/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mand)
{
        RS = 0;
        RW = 0;         //高读低写
        LCD = command;
        delay5ms(); //这里延时最低要30纳秒 我们直接给5ms
        E = 1;                //使能拉高
        delay5ms(); //最低要求延迟150纳秒 我们直接给5ms
        E = 0;
}

/******LCD1602写数据函数********/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
{
        RS = 1;
        RW = 0;
        LCD = dat;
        delay5ms(); //这里延时最低要30纳秒 我们直接给5ms
        E = 1;                //使能拉高
        delay5ms(); //最低要求延迟150纳秒 我们直接给5ms
        E = 0;
}
/******初始化LCD1602********/
void init_lcd()
{
        write_com(0x06); //写入数据后光标自动右移 整屏不移动。 0x40(光标左移 整屏不移动)0x05(左移 整屏右移)0x07(右移 整屏右移)
        write_com(0x0c); //开显示功能 无光标 不闪烁
        write_com(0x38); //数据总线8位 16X2显示 5*7点阵
        write_com(0x01); //清屏 0000 0001

}

//------------------------------------------------------------------------------------------------------------

/*显示函数*/
void DigDisplay()
{
        u8 i=0;
        write_com(0x00 + 0x80);//显示位置在第一行第一位

        write_com(0x80);

        if(jz/16<16)
                        {

               write_data(jz+0x00);

                        }
                        delay(300000);

}

/*配置外部中断0(初始化红外线接收)*/
void IrInit()
{
        IT0=1;//下降沿触发
        EX0=1;//打开中断0允许
        EA=1;        //打开总中断

        IRIN=1;//初始化端口
}

/*主函数*/
void main()
{
        IrInit(); //调用中断0(红外初始化)
        init_lcd(); //初始化1602
        while(1)
        {

                DigDisplay();        //显示
        }
}

/*读取红外数值的中断函数*/
void ReadIr() interrupt 0
{
        u8 j,k;
        u16 err;
        Time=0;
        delay(700);        //7ms
        if(IRIN==0)                //确认是否真的接收到正确的信号
        {

                err=1000;                                //1000*10us=10ms,超过说明接收到错误的信号
                /*当两个条件都为真是循环,如果有一个条件为假的时候跳出循环,免得程序出错的时
                侯,程序死在这里*/
                while((IRIN==0)&&(err>0))        //等待前面9ms的低电平过去
                {
                        delay(1);
                        err--;
                }
                if(IRIN==1)                        //如果正确等到9ms低电平
                {
                        err=500;
                        while((IRIN==1)&&(err>0))                 //等待4.5ms的起始高电平过去
                        {
                                delay(1);
                                err--;
                        }
                        for(k=0;k<4;k++)                //共有4组数据
                        {
                                for(j=0;j<8;j++)        //接收一组数据
                                {

                                        err=60;
                                        while((IRIN==0)&&(err>0))//等待信号前面的560us低电平过去
                                        {
                                                delay(1);
                                                err--;
                                        }
                                        err=500;
                                        while((IRIN==1)&&(err>0))         //计算高电平的时间长度。
                                        {
                                                delay(10);         //0.1ms
                                                Time++;
                                                err--;
                                                if(Time>30)        //大于3ms  退出程序
                                                {
                                                        return;
                                                }
                                        }
                                        IrValue[k]>>=1;         //k表示第几组数据
                                        if(Time>=8)                        //如果高电平出现大于0.8ms,那么是1
                                        {
                                                IrValue[k]|=0x80;
                                        }
                                        Time=0;                //用完时间要重新赋值
                                }
                        }
                }
                if(IrValue[2]!=~IrValue[3]) //对比 数据码 和数据反码 是否成立 不对则退出
                {
                        return;
                }
                switch(IrValue[2]){
                        case 0x16: jz = '0';break;
                        case 0x0c: jz = '1';break;
                        case 0x18: jz = '2';break;
                        case 0x5e: jz = '3';break;
                        case 0x08: jz = '4';break;
                        case 0x1c: jz = '5';break;
                        case 0x5a: jz = '6';break;
                        case 0x42: jz = '7';break;
                        case 0x52: jz = '8';break;
                        case 0x4a: jz = '9';break;

                        case 0x45:jz='A';break;
                        case 0x46:jz='B';break;
                        case 0x47:jz='C';break;
                        case 0x44:jz='D';break;
                        case 0x40:jz='E';break;
                        case 0x43:jz='F';break;
                        case 0x07:jz='H';break;

                        case 0x15:jz='-';break;
                        case 0x09:jz='+';break;
                        case 0x19:jz='*';break;
                        case 0x0D:jz='/';break;
                        default:break;
        }
}
}

网友A:
你的意思是,通过红外遥控器,按下遥控器按键 1、2、3,然后单片机接收,在液晶上显示出1、2、3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