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stm32f103c8t6用nrf2401的模块进行无线的收发?求指导思路

楼主(2022-06-23):
谢谢大家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去实现,谢谢大家

网友A:
某一个宝搜nrf2401模块,铺子里通常会有资料下载链接,多下几家认真学一下就会了

网友B:
准备2个STM32开发板和2个nrf24l01。用STM32CubeMx配置2个开发板的SPI,并生成各自的KEIL工程。在网上找nrf24l01的库函数导入到KEIL工程中。在main函数调用nrf24l01的库函数就可以实现收发了。库函数可以参考这个文章里的程序:百度搜索"STM32系列(HAL库)——F103C8T6通过NRF24L01模块进行双机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