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转3.3v哪款dcdc好呢

楼主(2022-06-23):
如题 谢谢大家

网友A:
建议用1117

网友B:
还是1117比较好用

网友C:
ams1117???是要给stm32供电?我一直用的这个,这个出场率还挺高的

网友D:
AMS1117推荐使用,你看诸多开发板都是带这个就知道他多么受欢迎了

网友E:
3.3V低压差芯片比较多,看你的具体要求,电流大小选择余地很大

网友F:
5v转3.3V就没必要用DCDC了吧。
随便一款LDO都可以满足你的需求,如果你的3.3V不用直接驱动负载的话。
逻辑控制电路,有个30-50ma就够了。基本上的LDO都可以达到这个电流。

网友G:
说一下你的负载电流

网友H:
所需电流不大可选662K:3.3V/0.3A芯片,SOT-23封装,体积较小。

网友I:
用LDO就行

网友J:
建议dcdc不要直接3.3v要稍微高一点。后面加个ldo3.3,这样稳妥些。也避免了dcdc失效击穿后级电路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所需电流不大可选662K:3.3V/0.3A芯片,SOT-23封装,体积较小。

严重赞同
~~~~~~~
甚至给 ESP8266用都可以。

网友L:
引用 网友H:
所需电流不大可选662K:3.3V/0.3A芯片,SOT-23封装,体积较小。

对,我的一个电路也是用了662K,负载是一个显示屏和几个芯片,也是可以带得起的,也不怎么发热。

网友M:
用微盟3.3vLDO可以了,它家用可稳定,合泰也可以贵点,看你选择哟

网友N:
直接设计串联稳压即可431+功率三极管是最简单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