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导通电压问题

楼主(2022-06-23):
24V 经过100K和 10K电阻分压,A点测电压,为什么是0.9V ,不应该是2.18V吗,MOS导通G极会拉低A点电压吗,又不是三极管

网友A:
应2.18v否则AO3400瓦特了

网友B:
R29比R23小无法驱动啊,调下位置。

网友C:
MOSFET不会拉低A点电压,但是万用表会。

网友D:
都用10k偏置电阻,A点对地接一支12v1w稳压管。

网友E:
引用 网友C:
MOSFET不会拉低A点电压,但是万用表会。

说的不错。数字万用表相当于10M电阻,指针万用表阻值要低得多。

网友F:
要相信科学,焊错元件或者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