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5系列单片机ADC功能 hal库源程序

楼主(2022-06-23):
STM32L05系列ADC功能,精确到1毫伏。可以编译直接用,通过串口1将数据发出,显示的是实时的电压值。

#include "main.h"
#include "adc.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gpio.h"

#define  led_on   HAL_GPIO_WritePin(GPIOC, GPIO_PIN_13, GPIO_PIN_RESET);
#define  led_off  HAL_GPIO_WritePin(GPIOC, GPIO_PIN_13, GPIO_PIN_SET);

extern  unsigned char flag;
extern  unsigned char sec_flag;
  uint16_t value;
        uint8_t valuel,valueh;
        uint16_t dianya;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MX_ADC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CalibrateADC();
  HAL_ADC_Start(&hadc);

  while (1)
  {
                value=(HAL_ADC_GetValue(&hadc)-0x1e);
                //valueh=(HAL_ADC_GetValue(&hadc)&0xFf00)>>8;/////取得AD转换结果高8位
                //valuel=HAL_ADC_GetValue(&hadc)&0x00ff;      //////////取得AD转换结果低8位
                dianya=((uint16_t)value*3300/4096);

                if(flag)
                {
                        USART1_Send_Byte(dianya/1000+0x30);
                        USART1_Send_Byte(0X2E);
                        USART1_Send_Byte((dianya/100)%10+0x30);
                        USART1_Send_Byte((dianya/10)%10+0x30);
                        USART1_Send_Byte(dianya%10+0x30);
                        USART1_Send_Byte(0X56);

    // USART1_Send_Byte(valueh);
                        //USART1_Send_Byte(valuel);
                        flag=0;
                        HAL_ADC_Start(&hadc);
  }
                if(dianya>=2500)   ///电压大于等于2.5V
                {
                        led_on;
                }
                else
                {
                        led_off;
                }
  }
}

/**
  * @brief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retval None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RCC_PeriphCLKInitTypeDef PeriphClkInit = {0};

  /** Configure the main internal regulator output voltage
  */
  __HAL_PWR_VOLTAGESCALING_CONFIG(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1);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I;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HSICalibrationValue = RCC_HSICALIBRATION_DEFAULT;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I;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UL = RCC_PLLMUL_3;
  RCC_OscInitStruct.PLL.PLLDIV = RCC_PLLDIV_2;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0)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PeriphClkInit.PeriphClockSelection = RCC_PERIPHCLK_USART1;
  PeriphClkInit.Usart1ClockSelection = RCC_USART1CLKSOURCE_PCLK2;
  if (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PeriphClkIni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 USER CODE BEGIN 4 */

/* USER CODE END 4 */

/**
  * @brief  This function is executed in case of error occurrence.
  * @retval None
  */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Error_Handler_Debug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HAL error return state */

  /* USER CODE END Error_Handler_Debug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ODE BEGIN 6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t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USER CODE END 6 */
}
#endif /* USE_FULL_ASSERT */

Keil代码下载 hal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