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复位电路的作用

楼主(2022-06-23):
单片机复位电路感觉没有什么用,实际应用中也从来没有使用过。89C52系列的单片机本身没有复位电路,请教一下如果不加复位电路影响使用吗?也没有例程教怎么使用,真正需要复位开关电源不行吗?

网友A:
上课了老师走进教室,一声不响开始讲课===这是不需要复位,直接开关电源。
看到老师走进来,班长或值日生喊一声:“起立”,====这里的班长或值日生就是“复位电路”,让同学们收起小说、手机、停止讲话:老师来了,小心点!

网友B:
确实没啥用,这么多年一次也没用过。

可是,厂方设计了,也许哪天编的代码真的会死机,或者我们没有遇到需要复位的应用场合,比如外围电路不能断电的。

网友C:
需要加上复位电路,防止外部干扰,导致复位引脚拉低复位,加一个外部上拉电路会更稳定

网友D:
复位电路是一定有的,但你不一定能看得到
如果单片机没有内置复位电路,就得在外部添加复位电路
如果单片机已经内置了复位电路,那就不需要了
只是,很多网上所谓的"最小系统"电路中,复位电路上的那个按键,那就不一定用得着了

网友E:
如果你设计过单片机就应该知道,在复位信号撤销之前,必须有若干个时钟让内部寄存器(绝大多数都是软件不可见的)处于确定的状态,这样复位信号撤销后,单片机才会正常工作。

那么对于老式单片机,如最原始的intel 8031单片机,我实测过当电源从0V上升到5V后,约80ms晶体才会振荡,这样我把RESET#引脚的RC时间常数设为200ms以满足上述需求。

现代的单片机在这个方面做的很完善了,比如STM32,缺省时钟源是HSI,这是个RC振荡器,虽说不太准,但是非常容易起振,在电源电压从0V爬升到3.3V过程中已经振荡起来,如果你的复位电路什么都没接,当电源电压上升到1.8V左右(大约是这个值,具体是多少你自己去查),复位信号撤销,完全满足此贴我第一段的需求,单片机开始正常工作。

楼主:
网上看了一下,复位电路就是一个延时启动电路,目的就是上电时延时一下再让单片机启动避免上电时电源波动造成的影响。新出的单片机都集成了复位电路,只有89C52的复位电路特意加了一个按钮,纯属误导使用者。其实对于普通使用者来说根本不需要了解复位电路,当它不存在就完了。

网友A:
所有与时序有关的数字电路(分频、移位、存取数据、译码、编码/解码。。。)之类的IC,都要有“复位脚”。
复位脚的主要功能就是:保证各个寄存器以稳定的状态进入工作时序。所以才有各IO的“默认电平”这个说法,另一个功能就是:在电源波动较大时,及时复位,让各寄存器数值重新初始化一次,防止出现程序的意外跑飞。
如果没有经过复位,各个寄存器的值是随机的。所以,复位电路不可省。

网友D:
引用 楼主:
网上看了一下,复位电路就是一个延时启动电路,目的就是上电时延时一下再让单片机启动避免上电时电源波动造 ...

你哪个网上看的?
复位电路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复位
复位的作用可以百度一下就知道
而所谓的延时是根据电容电阻大小来改变复位的时间,有的单片机它要求要有一定的复位时间的
复位电路的作用是复位,而不是延时
加的那个按键只是大家都有这个按键,你没有,就好像你技术不太行一样,所以,大家都有了,其实那玩意几乎没有用
只有有调试的时候,你又不想断电,那按一下按键,单片机就复位了,代码就从头开始执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