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MCU串口发送调试直流电机的占空比,接受完数据后,电机停止转动,大佬帮分析一下

楼主(2022-06-23):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sbit IN1=P1^0;
sbit IN2=P1^1;
sbit ENA=P1^2;  //直流电机的端口定义
unsigned int Counter=0,compare,median;//定时器中断,占空比,接收串口发送的数据
unsigned int s;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
                SCON  = 0x50;
    TMOD |= 0x20;
    TH1   = 0xFD;       //
    TR1   = 1;
    EA    = 1;

楼主: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
                SCON  = 0x50;
    TMOD |= 0x20;
    TH1   = 0xFD;
    TR1   = 1;
    EA    = 1;
}
unsigned char GetChar(void)
{
    while(!RI);
    RI = 0;
    return SBUF;                //
}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SBUF = dat;
    while(!TI);
    TI = 0;
}

unsigned char zhuanhuang(unsigned char a)
{
                s = a - '0';
        return s;
}

void Timer0Init(void)
{
        AUXR |= 0x80;
        TMOD &= 0xF0;
        TL0 = 0xAE;
        TH0 = 0xFB;
        TF0 = 0;
        TR0 = 1;
        ET0=1;
        EA=1;
}

void main()
{
        UartInit();
        Timer0Init();
        compare = 10;
        while(1)
        {
                IN1=1;
                IN2=0;
                ENA=~ENA;
                median = GetChar();
                compare=zhuanhuang(median);
                SendByte(compare);
        }
}

void Timer0_Routine() interrupt 1
{
                TL0 = 0xAE;
                TH0 = 0xFB;
                Counter++;
        if (Counter>=100)                Counter = 0;
                if (Counter >compare)
                {
                                IN1=0;
                                IN2=0;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
                SCON  = 0x50;                                // SCON:

有点乱,只是想模拟pwm控制电机吗

网友B:
1、应该用ENA注入pwm; 删除 ENA=~ENA; 再把中断这句改成
  if (Counter >compare)
       ENA=1;
      else
           ENA=0;
2、 还有一句改一下 SendByte(compare+'0');

网友C:
ENA=~ENA;是干啥的?
while(!RI);死循环了

楼主:
用串口控制pwm转速。
ENA在定时中断里面,发送数据后,电机没有反应,保持原来的转速。但是数据过于小,电机就会停止转动。
ENA是控制PWM的,使能端,while(!RI); 是接收串口发送过来的数据,是我在例程里面复制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