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L2K32S2单片机可以通过ISP进行仿真吗?请大神指点

楼主(2022-06-23):
STC15L2K32S2  可以通过ISP进行仿真吗?
如下图,找不到该型号呀!

网友A:
高版本的仿真软件应该有这个芯片

网友B:
没听说这个型号有在线仿真功能!

网友C:
你发的图片里不是有吗。往上看,IAP15L的就是和你这个芯片同款的可以仿真的芯片。

网友D:
在KEIL里可以加入STC15系列芯片,在PROTEUS里有STC15W4K32S4模型

网友E:
如果你是要 ICE 在线硬件仿真的话。
15系列中, 只有IAP系列 可以支持仿真,所以很遗憾的通知你,你的STC15xxxxx 肯定是不可以的。
而且15系列,对ICE的支持并不是很好,建议要玩在线硬件仿真的话,选8系列,基本上9成以上的8系列都支持在线硬件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