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能实现智能化自动控制吗?

楼主(2022-06-23):
各位大佬,利用单片机作为基础,能实现智能化控制吗?我想试试。

网友A:
答案是肯定的

网友B:
可以 单片机就是一个小型CPU

网友C:
看你对智能的定义,我觉得可以自动化控制,但智能就够呛,算力不行。

网友D:
可以,联网的话搭配WiFi模块

网友E:
8位的系统,智能控制灯开关,门开关应该做得到,再复杂的就够呛了

网友F:
答案是肯定的,单片机就是一个小型CPU

网友G:
必须可以啊!相比那些专用物联网芯片,单片机成本高,电路较复杂,但功能更丰富。

网友H:
可以的,可以的,在STM32还没有像现在那么流行的时候,我们楼下自动售卖水的机子,就是用8051来控制的

网友I:
做过给工厂里的小型设备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