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驱动1,3象限双向可控硅C语言程序如何编写?求指导

楼主(2022-06-23):
哪位好心大师有51单片机驱动1,3象限双向可控硅C程序,万分感谢。

网友A:
单片机驱动双向可控硅需要通过光耦可控硅来驱动,不能够直接驱动,没有必要考虑象限的问题。就当成一个开关就好,如果要电机调速那还需要零点检测电路,检测到零点后延时一段时间再打开可控硅,延时越长功率越低。

网友B:
这是硬件设计问题,正确的硬件设计会避开那个难以驱动的象限,软件想要驱动那个困难的象限都是不可能的。连电路图都没有,这个问题毫无意义。

楼主(2022-09-16):
谢谢大师的指导,我有用零点检测让单片机直接驱动小功率双向可控硅控制两种颜色的LED灯串,现正向可以驱动显示一种颜色,只是反向让可控硅导通显示另一种颜色但怎么也弄不亮,求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师的指导,我有用零点检测让单片机直接驱动小功率双向可控硅控制两种颜色的LED灯串,现正向可以驱动 ...

好歹给个电路图出来吧?

网友C:
硬件这样,单片机要做过零检测再处理

楼主:
谢谢大师的精心指导,我有用最后一种方法作零点检测,正方向也可以驱动双向可控硅显法一种颜色,只是不知道反方向如何驱动LED点亮另一方向的LED。参考别人的电路更简单,过零检测是用1M电阻直接接交流电,单片机IO口直接连MAC97A6双向可控硅,功能特正常,就是不知道怎么做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师的精心指导,我有用最后一种方法作零点检测,正方向也可以驱动双向可控硅显法一种颜色,只是不知道 ...

这个旧帖子已经说的很清楚了,为什么你提问前不查下别人是否有同样问题?
http://www.51hei.com/bbs/dpj-218607-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歹给个电路图出来吧?

不会上传图片

网友D(2023-04-26):
引用 网友C:
硬件这样,单片机要做过零检测再处理

6楼的整流桥堆正负接法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