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芯片RX8025值得尝试吗?

楼主:
时钟芯片有很多种,最传统的当数DS1302了,但这个的精度受晶振影响太大了,晶振要匹配得很好才会精准。刚开始的时候我也用过几个,偏差确实不是一般的大。
后来用过DS1307,相比1302来说使用I2C接口可以节省一条数据线,但1307的精度依然受晶振影响。
再后来用过DS3231,内置晶振,出厂时校准过,也用过一些日子了,时间尚算精确。不过这个芯片不便宜啊,当年SOP16的卖十多元,SOP8的更贵。而当前这个标价更是吓人。

至于DS12C887这种内置晶振和电池的,我就没有考虑过,我觉得他外形有点大,而且如果电池用完了不好更换。

前段时间遇到过另一款时钟芯片SD3078,相比前面几个还是有点优势的。价格相对亲民,个位数。体型不大,SOP8-208mil。和3231/12C887一样内置晶振、I2C接口。和1302/1307一样可对电池充电。
驱动程序也不太复杂,也已经改好了,也能正常运行。就是不知道长时间后时间精准不精准。

然后平时看帖子时经常有人提及到RX8025,看了看数据手册,爱普生的应该可靠,i2c接口,sop14-208封装。但好像寄存器定义跟前面的几个有一定的差别。
不知到值不值得尝试?有用过的朋友,请指教一下……

网友A(2022-06-23):
看你的用途了,如果一般设计,可以选择DS1302

网友B:
带温度补偿的精度可以的

网友C:
我的方法是DS1302+RX8025,主要是RX8025的程序不会,试了试一般做个时钟还可以

网友D:
研究一下性能,然后看看价格,比较一下性价比

网友E:
我有很多RX8025,几年前买的,没想到这东西现在这么值钱了,也值大几百块钱了

网友F:
DS3231的16脚的现在也是十多块左右
RX8025精度和DS3231区别不大,喜欢哪个就用哪个,RX8025价格是要低一些的了
但我个人觉得不重要,做这种东西的,大多是个人DIY点小东西玩玩,不差那几块钱
我一直都是用DS3231,19年的时候买了五片,那时候是五块多,现在都快20块了
画板封装的时候,画一个通用封装,这样的话,SOP8和SOP16都可以用

网友G(2022-09-02):
补充:上面说的SD3078精度不怎么样,误差明显。

网友H:
8025用起来还算不错,i2c总线,封装也不大,有兴趣可以尝试

网友I:
如果MCU带RTC,则我喜欢用MCU的RTC,经过校准,软件做补偿。
比如现在我用的是STC8H8K64U的RTC,外接32768Hz晶振,10ppm,12pF电容。MCU内核是稳压的,所以供电2.5~5V,频率变化在2ppm之内,而温度变化0~50度,频率变化也在5ppm之内。做了几个手表,校准后,测试了3个月,误差2秒一个月。
校准方法是,用GPS校准过的有源恒温晶振(我用的是54所二手的10MHz恒温晶振误差在0.01ppm之内),这个晶振做的周期计,手表输出的秒信号,有误差,则软件修正,我是按10天误差N秒的方式修正(RTC最小计时单位是1/128 ms,实际就是6750秒修正一次),则理论月误差最高在1.5秒,实测2秒。一年四季一个周期误差不会超过1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