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 代码显示有错误,编译却通过了,为什么?

楼主(2022-06-23):
如图,代码有红色波浪线,显示错误,但编译却一点也没有问题,连个警告也没有。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keil软件bug,可能文件路径有中文,注释掉然后再撤销看看,只要编译没有错误不用管了

网友B:
电脑太卡了,还没处理过来,在低配置电脑容易出现

网友C:
删掉重新输入一遍,应该是有非法的字符

网友D:
Keil5经常出现这种莫名的警告,原因不知道,我这也是经常这样的
一般是你这一行先是出现一个错误,就有这红线了,但你修改之后,可以编译,但红线会一直存在
你可以把这一行的行首的空格删除或者加一个空格,一般就没有了

网友E:
关闭keil再打开,或者切换到另一个.c文件再切回来

网友F:
里面有中文的空格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太卡了,还没处理过来,在低配置电脑容易出现

我电脑是6700hq,960m4g不算低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闭keil再打开,或者切换到另一个.c文件再切回来

实力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il软件bug,可能文件路径有中文,注释掉然后再撤销看看,只要编译没有错误不用管了

注释后,有错误,不注释,就没有问题

网友G:
两家做出来的产品凑合在一起当然会打架,太正常了。

MDK的编译器是ARM的编译器部门RealView做出来的,而IDE界面是收购来的Keil做出来的。两个部分对正确的逻辑应该是什么有不同的理解,结果就是楼主这样子了。

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也根本不需要解决。

网友H(2022-08-15):
我也见过很多人写的软件都有很多警告

网友I:
以编译器为主,那个警告总会慢一拍,举个例子,比如你没定义某个变量,它会警告,你定义完以后,那个叉还在,过一会,或者编译一下,重现打开就没有了。

网友J: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不用管他,编译没错就行

网友K:
我也碰到这种情况,感觉程序也没有错,编译也能过,我把软件关闭,重新打开,就没有那些错误显示了,

网友L:
编译器没有刷新,重启动或clean一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