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96S_12输出10.2v 如何实现的

楼主:
LM2596S_12输出10.2v 如何实现的

网友A(2022-06-23):
都-12了,只能固定输出12V了。你有-ADJ的就能调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12了,只能固定输出12V了。你有-ADJ的就能调了

知道是12v的电源芯片   可是测量输出就是10.2v,所以才问问到底是啥原因,还是这个元件可以实现10v输出

网友C:
因为你输入12V,它没有正常工作,输出10V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因为你输入12V,它没有正常工作,输出10V

不是的  这是一个在售的产品上电路板  这台机器也是好的
所以才拿上来问问

网友D:
有可能是下面的5.0V的可以调节成10.2V的输出
12V输出也可以通过电路来调节
但12V输出的电路部分并没有看到其它元件
或者是输出电流太大,把输出电压拉低了而已

网友E:
你看看手册,ADJ类型的可以调压,-5,-12类型的不可调

网友F:
要么输入电压不够,要么输出负载电流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