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里面怎么选STC单片机型号?

楼主(2022-06-23):
(无正文)

网友A:
这里有 stc头文件的添加方法http://www.51hei.com/bbs/dpj-36960-1.html

网友B:
一不般情况下没得选,你得用STCISP工具先安装STC的头文件才能用。

网友C:
去STC官网下的头文件支持包就可以了

网友D:
我知道STC89C52的话直接选AT89C52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 stc头文件的添加方法http://www.51hei.com/bbs/dpj-36960-1.html

谢谢!

网友E:
只有一个型号

网友F:
在菜单device里选

网友G:
把STC的头文件先加到KEIL里面,然后就可以在KEIL里面选择STC单片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