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得一ST12864显示屏,COG的,丝印ST12864 A38 ZH1743字样 求资料

楼主:
偶得一ST12864显示屏,COG的,丝印ST12864 A38 ZH1743字样。现在知道有12个脚,且只能判断出11、12脚为背光灯,其它管脚定义不祥。哪位知道这个屏,或是了解这种屏的,或是有相关资料的请给予帮助。感谢!

网友A(2022-06-24):
图片中FPC悍脚看不到不好说

网友B:
十来块钱的东西,还去费那个脑筋干啥?看不清型号、没资料的,一律果断垃圾桶!

网友C:
这个屏是检到的,是焊接口,被人从电路板上撕下的,所以下面看不清,也没有见到电路板,如果有电路板就能分析个差不多了。但这个屏应该是xx终端上的,因为在它的边上见到了前面板,上面有这个标识。到不是钱的事,拿来玩呗。真把它点亮,不也很有意思。

网友D:
去某一个宝搜同款屏,一般有资料的。找个差不多的试一下。

网友C:
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的答复,感谢!我在某一个宝上看了,没有找到同款的。放着吧,有机会慢慢研究。

网友E:
任何资料都查不到的话,可以刮开黑胶,显微镜观察电极走线,判断用的IC型号,确定出脚方式。第一步看1pin跟5pin是什么脚位。

网友F:
我记得这种屏是半边写,一次写半屏,再写另半屏

网友G:
应该是这个!先确定电源引脚,其它就好找了!希望帮到你,我也是找了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