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色共阴发光二极管的问题

楼主(2022-06-23):
      用了很多年的三色共阴发光二极管,最近库存用完了,在网上换了另一个供应商,把它焊到电路板上后,惊奇发现居然和以前的颜色顺序不一样,红色的位置不变,绿色和蓝色位置对调了。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现在网上全部都是目前这种颜色顺序,以前那种没有了! 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共阴发光二极管。老的颜色顺序是从左至右,(红色(最短的脚),公共端(最长的脚),蓝色,绿色),现在全部都是(红色(最短的脚),公共端(最长的脚),绿色,蓝色)。

网友A:
现在的封装才合理

网友B:
使用时麻烦了。

网友C:
如果批量够大可以找厂家定制

网友D:
很正常的现象,型号不一样,特性不一样。
所有元器件首先得看datasheet!!!

网友E:
程序把定义蓝色绿色的IO口对换一下就完事了,

楼主:
        回复各位:谢谢大家帮助,我查了一晚上,大致已经弄明白。这个仪器用的是共阴3色LED灯,但是是极其极其少见的RBG灯(蓝色在中间),而现在市场上99.9%的都是RGB(绿色在中间),想必是和行业统一标准有关。这种灯如果需要只能向厂家定制,所以我能做的只有把RGB的两只引脚交叉焊上去。至于修改电路,或者在源文件里修改IO口,都是不行的,这个是十几年前的老仪器,早就没有PCB文件和源程序了,手上只有HEX文件。

网友F:
IO口定义过可以了

网友G:
如果是51的HEX,可以反编译进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