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MCU控制舵机抖动,或是旋转混乱的一点点小的感悟

楼主:
  • 尽量不要和MCU共用电源,会引进不小的压降,我自己这边从5v压降到了3v,舵机角度正常但会抽搐。
  • 舵机使用外部电源后一定要共地,是的pwm波有参考地,否则要么没反应,要么疯狂旋转,螺旋上天。
  • 最后配一张经过本人验证的bug最低的电路图。

网友A(2022-06-24):
1.加大舵机供电近端的电容
2.尝试在MCU电源与舵机之间串联一颗肖特基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