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机原理该怎么学?求指导

楼主(2022-06-24):
(无正文)

网友A:
微机?计算机还是单片机?如是计算机,会打字就行,不一定要懂得它的原理。至于应用软件就看你有什么需求了,图形图像要学PS/CD等等,动画3D学FALSH/MAYA/3dMAx之类的。
文字处理就学MSoffice或WPS。。。。模具结构PRoE、SW、UG==,不一一指出了。
如要是单片机,就要从基础的模电数电半导体学起。至少要会某款单片机的编程调试、示波器、信号源==仪器仪表的使用。还是看需求,你要学到什么程度。学以致用很关键。电子技术这玩艺,要常来常熟,久没动手会手生、会遗忘。。。

说说看,你的需求在哪里?

网友B:
微机原理是讲IBM5150,也就是8088的第一代PC吧!

网友C:
还能咋学,应付就死记硬背,实验课上多敲几遍代码熟悉一下,一般都能过,了解一下就好,实际应用中这玩意没啥大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微机?计算机还是单片机?如是计算机,会打字就行,不一定要懂得它的原理。至于应用软件就看你有什么需求了 ...

这是一门大学课程,名字叫微机原理

网友A:
那就是为了不挂科了。。死记硬背。。不二选。

网友D:
能做实验的就多做实验,不能做实验的就多看看相关的书。理解明白了才算会了。

网友E:
微机原理就是软件硬件结合起来学,学程序的时候尽量联系硬件电路。可以看看网上的视频,有很多大佬讲的都挺好。

网友F:
带着问题有目的去复习看书或者视频  别走马观花 否则啥都知道 一遇问题什么也不会

网友G:
假设你对基础知识已经进行了学习, 你需要回到实验中去实践, 通过实践去熟练. 不要指望你那点儿装墨水的脑袋能记住多少东西.回到你做过的实验和写过的注释, 对于原来模糊的地方要分析清楚, 将做过实验的例程抽象为你所理解的流程图, 分析其中每个流程的前因后果.

网友H:
很怀念当年讲计算机原理的老师,她当年就参与了VAX11的国产化,从IBM360讲起,不仅是讲技术原理,也是讲了计算机史。

网友I:
微机原理这门课主要讲的是硬件知识吧,主要是详细讲述冯诺依曼结构的微机组成对吧。  也就是分输入输出接口部分,控制部分和存储部分。  我还记得当年考试的最后一道大题,让我们分析微机系统总线的主要瓶颈在哪里,当年固态硬盘还没有普及,我果断的总结为,内存存储和运算控制的带宽远大于数据存储的通道带宽,因为,当时硬盘还是IDE66的总线。  我觉得,你多拆装组装几台不同配置的台式机电脑,然后比较一下各自的性能,可能会有比较深刻的体会。 知识是死的,多运用于实际,学习的效率会更高。

网友J:
可以b站先看網課,結合自己實際操作學習

网友K:
有点基础就从简单的实验还有案例学,一点基础没有,老老实实看视频

网友L:
b站上有挺多资源的,之前的单片机就是在上面看视频学的,感觉还不错

网友M:
建议多看看网课视频,自己做点实验练习。只看课本提升不会很快。

网友N:
如果是从0开始的话,有专门的书籍可供参考

网友O:
参考实物设计

网友P:
我的经验供参考:这门课非常重要,熟悉这个既可以理解 pc机运行机制,也可以向嵌入式、单片机转,更好的理解底层
1、要熟悉pc机运行原理
2、熟悉各种芯片:RAM、ROM、8253/8259、显示等,其实很多控制就是这些芯片的组合而已
3、了解汇编语言的机制,用debug感觉一下
4、推荐南京大学有本微机原理,非常全面科学,现在能找到非常实用的教材也不容易,比如某知名高校出版的所谓的C语言教程误人子弟啊
5、也可以私聊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