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漏输出可以控制LED开关吗?

楼主(2022-06-24):
大家好,请问开漏输出可不可以控制发光2极管亮灭。
在网上看了一下,在2极管负极接外部上拉到电源,IC的IO口控制低电平导通让灯亮,输出高时开漏输出为不高不低的电平,高阻态。
现在测试的情况是大电阻的上拉 会亮   小电阻或不接上拉,灯会闪。
网上有用mos管开关的控制方式(硬件电路不是很会了解一点,mos管还没到)。
请问有人用开漏输出来控制灯,还能输出PWM控制的吗?
有电路最好。

网友A:
开漏输出,LED串一电阻,正极接电源正极,LED负极接开漏输出的I/O口就行了。

网友B:
那就是6B595来控制好了,驱动LED阵列最常用的芯片。

网友C:
LED是电流驱动(微弱的电流也会亮),正常来说,只要串联合适的限流电阻就可以直接跨接到电源正与MOS管D极。不需要上拉电阻。但如果介意LED的微弱亮度,就必须接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