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v锂电池想升压到5V然后再降压到3.3V

楼主(2022-06-24):
3.7v锂电池想升压到5V然后再降压到3.3V用什么方案比较好呢,pw6276怎么样稳定吗如果要走1.5a电流的话温度高吗,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直接串联一个二极管 3.7V 直接到3.3V 不就行了

网友B:
TP5400:锂电池充放电、升压成5V;AMS1117-3.3:5V降压成3.3V

网友C:
为什么要先升压再降压呢?
可不可以不用升压,直接用锂电池接一个LDO呢?如果是给单片机供电而已,可以直接用LDO降压的,或者是用3.0V的单片机供电电源
而对于发热量,可以看一下数据手册,就能知道一个大概了

网友D:
建议直接使用LDO降压,如果电流不够,可以考虑加MOS管扩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串联一个二极管 3.7V 直接到3.3V 不就行了

板子上还有5V设备呢

网友E:
一定要5V和3.3V一起用的话,可以拆充电宝的板子(或者从网上的电子垃圾佬那购买)用,不但有5V,还自带充放电功能和电池保护,再增加一个3.3V的稳压芯片就OK了,或者用IP5306之类的自己做升压,3.3V用电不大的话可以选用AMS1117-3.3

网友F:
用升压5V模块后再用AMS1117-3.3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