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2262+2272M4遥控器电路 通电2272芯片发烫

楼主(2022-06-24):
请教各位大神我按照网上的电路做了一个遥控器为什么没有反应呀,严格按照下面的这种连接的麻烦帮我看下是不是哪里出问题了,电路图如下谢谢。

用的超再生无线接收和发射模块

我把2262的D0触碰VCC,2272的D0接的led到GND这个LED没有反应。正常的话不是像自复位按键一样2262的D0触碰VCC那2272的D0会输出高电平吗?检察了很多遍接线图和电路图一模一样的就是不起作用。

楼主:
通电一会发现2272芯片特别烫

网友A:
应该是遥控和接收R1反了,PT2262 R1应该为1.2M,PT2272 R1为200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遥控和接收R1反了,PT2262 R1应该为1.2M,PT2272 R1为200K

试过了也不行

网友B:
一般不会烫,看看你的电源,是不是纹波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不会烫,看看你的电源,是不是纹波太大了

应该不是电源的问题,5V用的电脑上的电源取的电,12V用的电池,电压都量过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通电一会发现2272芯片特别烫

解码芯片发烫?是不是电源接反?

网友C:
我现在遥控发射用CMT2150L,可以实现3个遥控按键,带编码和发射。只需要外接一个贴片电感和一个18P电容就可以自成系统实现编码无线发射。接收解码使用YF151系列也很方便。

网友A:
是不是买了劣质芯片了,发烫肯定是不正常的。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硬件电路,是不是有芯片脚有短路现象。

网友A:
测量一下2272电路电流,应该小于10mA, 如果大于太多,应该是2272问题或者电路硬件存在局部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