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制作一个健康监测系统,用什么设备能实现以下功能?

楼主(2022-06-24):
想做一个健康监测系统,能进行图像识别、声音识别,能接入心率监测模块及其他模块,对所采集到的信息,能进行分析、判断,能将现场图像传给监护人。请问用什么设备能实现这些功能?

网友A:
树莓派+图像识别应该没问题.

网友B:
你说的心率监测模块及其他模块是医院专用的还是穿戴设备上的?图像识别的是认出人还是表情?如果仅仅就是认识个人,使用穿戴设备数据,测几个健康指标,树梅派是可以啊,你说的那几种传感器也有的卖。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解答,树莓派+图像识别能否实现以上功能?

网友C:
有时候觉得一个ADC或者IIC都有点难了
上来就整一堆功能,而且都不是一般入门功能
按很多单片机从业人员是没有办法一个人完成这么多的功能的
不过,去马云家买就可以
一个智能手表就能解决了

网友D:
MAX30102你肯定需要吧

网友E:
本系统采用STM32103C8T6,其作为主控芯片一方面对传感器数据进行采集,另一方面将数据通过算法进行处理,并转发到云服务器,因此在电路设计时将两个ADC接口接入传感器。对于STM32系统,其必要组成部分还包括了启动模式选择电路、晶振复位电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