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 AP模式搜不到wifi 该如何调试?

楼主:
esp8266 AP模式烧录程序成功了,电脑与手机都都不到wifi,换了两个电源线也不行
arduino版本 1.8.19esp8266  3.0.2

/*
此程序用于演示如何将开发板以接入点模式工作。
通过此程序,您可以使用电脑或者手机连接NodeMCU所建立WiFi网络。

网络名: esp8266_ap
密码:12345678

*/

#include <ESP8266WiFi.h>        // 本程序使用ESP8266WiFi库

const char *ssid = "esp8266_ap"; // 这里定义将要建立的WiFi名称。
                                   // 您可以将自己想要建立的WiFi名称填写入此处的双引号中

const char *password = "12345678";  // 这里定义将要建立的WiFi密码。
                                    // 您可以将自己想要使用的WiFi密码放入引号内,不少于8位
                                    // 若WiFi不要密码,则在双引号内不要填入任何信息
// 启动初始化。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 启动串口通讯,用于查看调试信息

  WiFi.softAP(ssid, password);     // 启动ESP8266的AP模式。
                                   // ssid是WiFi名。password是WiFi密码。
  Serial.print("Access Point ssid&password:");    // 通过串口监视器输出信息
  Serial.println(ssid);              // 串口监视器输出信息,ESP8266所建立的WiFi名,及密码
  Serial.println(password );
  Serial.print("IP address: ");
  Serial.println(WiFi.softAPIP());   // 串口监视器输出信息,调用WiFi.softAPIP()可以得到NodeMCU的IP地址
}
// 循环,暂不执行任何工作
void loop() {
}

网友A(2025-11-29):
验证可以连到!是不是没有刷新?把已连到的网络断开,重新搜寻网络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