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HCSR04超声波测距的问题

楼主(2022-06-24):
各位大神 我只想单独用这个模块和模拟电路设计一个超声波测距仪 不用单片机但是放大电路我怎么都调试不出来 请求懂得如何用这个超声波传感器制作测距仪的大神回复一下

网友A:
你的设计有问题,不用单片机 你应该直接用模拟电路驱动超声波探头,并对探头反馈信号进行放大,和HC-SR04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B:
这个模块需要发送命令和接收数据,你不用单片机,怎么实现

网友C:
HC-SR04这个模块就是配合单片机工作的,不用单片机基本不可能实现

网友D:
用HCSR04
你的模拟电路必需俱备微秒级计时功能
并把得到的时间经运算转换为距离并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