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电压的疑问 开漏输出难道有漏电流

楼主(2022-06-25):
IO8连接单片机引脚,设置为开漏输出,当IO8=1时,测量IO8电压是3.4V.不应该是5V吗,单片机供电是3V。感觉像是分压了,开漏输出难道有漏电流。

网友A:
单片机的端口是有保护二极管接到单片机的VCC的。所以3.4V是对的。所有单片机的IO口都有2个二极管,一个是拉到单片机电源,一个是拉到单片机GND。这是基本的端口结构。

网友B:
你单片机供电电压是3V,怎么可能I/O口输出是5V呢,最大也不应该超过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