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驱动问题 为什么都是用三极管,为什么不能用MOS管

楼主(2022-06-25):
为什么都是用三极管,为什么不能用MOS管。是高端驱动好 ,还是低端驱动好

网友A:
三极管皮实耐用。MOSFET在北方冬天非常容易被静电打坏。

网友B:
三极管b极属于电流控制,而且电压低(硅管0.7v)就可以饱和导通。单片机可以直接驱动。一般的MOS管单片机是不能直接驱动的。

网友C:
三极管便宜啊,几分钱一个;
三极管好控制啊,可以直接 IO 控制

网友D:
主要是价格,低压MOS管是可以用单片机io直接驱动的。不管三极管还是MOS都是低端驱动。

网友E:
两者可以驱动的,看性价比高,所以采用三极管可以了。

网友F:
可以用MOS管啊,主要是三极管便宜

网友G:
自己用随便玩。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做项目量产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是肉疼了。

网友H:
因为没人会嫌自己钱多,能少花就少花

网友I:
因为便宜呀!

网友J:
经济实惠原则

网友K:
三极管驱动电路设计简单,抗干扰能力强,MOS管因为是电压控制,电路设计如果不合理,很容易引入干扰而出现失控。还有,低压MOS管虽然驱动电压低,但同样耐压也低,耐压较高的MOS管驱动电压也相对较高。继电器属于感性负载,电流突变时会产生较高的峰值电压,对MOS管不利,容易击穿MOS管而导致MOS管损坏。而三极管即使CE电压击穿,只要不过流也不会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