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6206静态电流问题

楼主(2022-06-25):
输入5V 输出3.3V 负载电流10毫安时,xc6206的静态电流是多少

网友A:
自己去查datasheet,这是基本功,不要总是依赖别人。

网友B:
输入5V 输出3.3V 负载电流10毫安时,xc6206的静态电流还是10毫安。
空载时电流1微安,可忽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输入5V 输出3.3V 负载电流10毫安时,xc6206的静态电流还是10毫安。
空载时电流1微安,可忽略。

10mA可不叫静态电流,那是负载电流。
空载电流才叫静态电流,带载的静态电流跟空载静态电流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mA可不叫静态电流,那是负载电流。
空载电流才叫静态电流,带载的静态电流跟空载静态电流一样的!

“静态电流”这词我没用过,根据楼主的上下文,我猜测“静态电流”是xc6206的“输入电流”。
即空载电流时输入电流为1mA,负载10mA时输入电流是10mA。

我倒是经常使用“待机电流”这词,也类似输入电流,但这词不适用于输入电流只有1个数值的情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静态电流”这词我没用过,根据楼主的上下文,我猜测“静态电流”是xc6206的“输入电流”。
即空载电流 ...

Quiescent Current

网友C:
静态电流应该是守候时的电流,也就是空载时的电流,对于微功耗的XC6206系列,可以忽略,一般在微安级。10ma已经处于带载状态而不再是静态了。此时不存在静态电流的说法了。

网友C:
对于静态微功耗的XC6206系列,要考虑空载时的最小负载电流,如果空载状态的最小负载电流太小,有可能造成上电是输出过冲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