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IC单片机整数判别是不是不能大于255?

楼主(2022-06-25):
unsigned char sbstatus @ 0x23;
bit volatile ADCY@((unsigned)&sbstatus*8+0;

unsigned short  YEAR;
ADCY=0;

for(;;)
{

  SEC=SEC+1;
   if(SEC>=2020)
   ADCY=1;

}

请教一下大神们:unsigned short  YEAR;改为unsigned char  YEAR;就可以编译通过,是不是比较的数据只能用一个8位数据?用16位的数据是不可以直接比较的。我用PICC9.86编译

网友A:
这就不是单片机的问题,而是编译器的问题,只能查编译器手册。

另外,PIC16系列单片机在设计之初就没想到过用什么高级语言,而是用最少的晶体管数量实现全部功能。所以这种单片机c语言编译器生成的机器码惨不忍睹,比51这种过时结构还要烂。反正规模都不大,还不如直接上汇编。

网友B:
没看出YEAR跟比较有什么关系呀
个人感觉是你自己的问题,代码不全看不出什么问题
毕竟,一个再垃圾的编译器,它也不至于比较大小都干不了的吧

网友C:
PIC的任何系列和对应任何C编译器,都支持16bit(unsigned short)的加减乘除和逻辑判断。另外,如果是PIC10F/PIC12F/PIC16F的C编译器,HI-TECH PICC最后一个版本是9.83(9.84有个bate版),而后面已经改名成XC8了(PIC收购HI-TECH蛮鸡贼的)。
PS:HI-TECH PICC或者XC8的PRO版(收费)编译出来的机器码效率相当高,Lite版就效率低得多了,不过好像一直有把PRO版弄出来。

网友D:
你倒是把编译报错的内容贴出来啊。。

网友E:
数据类型有关系,你还没有搞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出YEAR跟比较有什么关系呀
个人感觉是你自己的问题,代码不全看不出什么问题
毕竟,一个再垃圾的编译器 ...

unsigned char sbstatus @ 0x23;
bit volatile ADCY@((unsigned)&sbstatus*8+0;

unsigned short  YEAR;
ADCY=0;

for(;;)
{

  YERA=YEAR+1;
   if(YEAR>=2020)
   ADCY=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