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芯片固定在电路板上进行挑选,有什么好的固定方法?

楼主:
有个贴片芯片想固定在电路板上进行挑选,看是否符合要求。用手压的话,一是效率不高,二是不可靠,接触电阻还可能大。

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呢?

网友A(2022-06-25):
有SMD转DIP插座,我就用的是SO24转DIP插座测试芯片的。插座是带锁紧功能的,测试没问题后就可以换其它芯片。

网友B:
做测试架,就是成本高

网友C:
根据你的贴片器件的封装找相关的夹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