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电子数码管显示不全?如何调试

楼主(2022-06-25):
大神们帮忙看一下,延时长的时候第一位数码管能看到显示,减小延时之后就看不到了
减小延时后看不到显示
}}SKOR6}L[DKW%5[(L3_OVR.png 部分代码

网友A:
这个只是个仿真效果问题,你的软件还是正确的,可以不用考虑解决。

网友B:
没有消影吧?
试试在每次更改SEG之前加上
GPIO_write(GPIOc,0xFF);

楼主:
问了别人了,说是软件缺陷

楼主:
用了2楼的方法改了之后,数字1可以显示,但是到了2就不能了

网友C:
显示刷新问题,你把数码管的响应速度调高点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