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报错

楼主(2022-06-25):
在将C51-A7例程lcd9648和AD转换程序合并起来的时候报错,我上网搜了搜有的说是extern的问题,但是我前前后后改过都无法解决,最后我发现问题可能在这两条上,请大家帮忙看看可以吗

网友A:
42、43行注释掉可以用于排除故障。你把无关的39、40行注释掉当然会引起最后一图的错误,不要把bug越de越多。

网友B:
毛病在lcd.c的104行,重复定义了

网友C:
变量在.c中定义,在.h中extern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毛病在lcd.c的104行,重复定义了

你搞错了,原来的错误是重复定义。

楼主瞎改,把lcd.c的104行给弄成没有定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量在.c中定义,在.h中extern

对,您是对的,我已经改好了,就是extern的问题,之前也改过但是没改正确,谢谢您了

网友D:
找CN16CHAR 与 EN8CHAR 定义或En8CharTypeDef 与 Cn16CharTypedef 重复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