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光敏三极管和51单片机设计一个光电报警器?求指导思路

楼主(2022-06-25):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谢谢大家

网友A:
光敏三极管跟电阻串联,电阻上面的电压就是光电流,送单片机ADC变成光强度,然后软件根据你的控制逻辑决定是否报警。

网友B:
明确具体要求!你的问题很笼统,很难回答!光敏三极管一定要光敏三极管吗?光电报警,普通光?红外线?什么强度(强?弱?很弱?)?等,最好能够说明一下。

网友C:
光照度变为开关量即高低电平转变的话就很简单做一个比较器就可以了

网友D:
设置一个光的凌洁志,超过之后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