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WS2812灯带接线的问题

楼主(2022-06-25):
      各位前辈大家好,最近想玩一下WS2812B灯带,等的个数不少,我用一个5v的电源给等待供电,单片机的P1.0口接灯带的数据输入口,我想问的是P1.0口还用接一个三极管放大电路吗?请老前辈们指教一下!!!!!

网友A:
WS2812B逻辑电平输入电流1uA,可以用单片机直接驱动,不用什么三极管放大。

楼主:
多谢您的指敖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WS2812B逻辑电平输入电流1uA,可以用单片机直接驱动,不用什么三极管放大。

多谢您的指导

网友B:
不需要,因为灯带的耗电都在电源供应上,数据接口耗电极微

网友C:
io直接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D:
不用,2812内部有放大整形电路,下一级由上一级驱动,单片机只驱动第一颗灯珠

楼主:
万分感谢各位老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