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矩阵键盘电子琴并通过1602液晶屏显示程序 求修改建议

楼主(2022-06-25):
电子琴(改)
●利用4x4矩阵键盘的16个按键,实现2个8度的电子琴演奏;利用51单片机开发板的蜂鸣器输出相应的声音;
●在1602液晶屏上显示当前正在演奏的音符,要求不同8度的声音用方便理解的符号进行显示,LED指示;
●在上述功能基础上,利用51单片机开发板上的一个独立按键,与矩阵键盘配合,再扩展出2个8度(独立按键的作用类似于电脑键盘的上档键Shift)。
●设置一个独立按键,用于实现#音。
纯编程小白,请各位大佬们帮我看一下,我写的这个代码只能实现喇叭响,1602液晶屏显示第一行,按下按键不显示数字。另外第3、4个功能我没有任何着手点,而且我觉得我的代码很繁琐,能帮我提一下修改建议吗?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define LCD1602_DATAPINS P0

#define GPIO_KEY P1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N=P2^2;

u8 KeyValue,k=0,n=0,miss=1;

u8 Disp[]="Yin Fu  JianZhi:";

u8 cmy[17]={'3','7','b','f','2','6','a','e','1','5','9','d','0','4','8','c'};

u8 dp[17]={' ',' ',' ',' ',' ',' ',' ',' ',' ',' ',' ',' ',' ',' ',' ',' '};

#define output P1

#define input P1

enum KEY{key0,key1,key2,key3,key4,key5,key6,key7,key8,key9,key10,key11,key12,key13,key14,key15};

unsigned int code Freqtab[] = {

     64021,64103,64260,64400,

     64524,64580,64684,64777,

     64820,64898,64968,65030,

     65058,65110,65157,65178};

uint FreqTemp;

sbit SPEAK = P2^7;

void delay(uint n)

{

    uint a,b,c;

        for(c=n;c>0;c--)

            for(b=199;b>0;b--)

                for(a=1;a>0;a--);

}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

        P0=com;

        RS=0;

        RW=0;

        EN=1;

        delay(200);

        EN=0;

}

void write_dat(unsigned char dat)

{

        P0=dat;

        RS=1;

        RW=0;

        EN=1;

        delay(200);

        EN=0;

}

void init()

{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f);

        write_com(0x06);

}

void KeyDown(void)

{

        char a=0;

        GPIO_KEY=0x0f;

        if(GPIO_KEY!=0x0f)

        {

                delay(10);

                if(GPIO_KEY!=0x0f)

                {        n=1;

                        GPIO_KEY=0X0F;

                        switch(GPIO_KEY)

                        {

                                case(0X07):        KeyValue=0;break;

                                case(0X0b):        KeyValue=1;break;

                                case(0X0d):        KeyValue=2;break;

                                case(0X0e):        KeyValue=3;break;

                        }

                        //???

                        GPIO_KEY=0XF0;

                        switch(GPIO_KEY)

                        {

                                case(0X70):        KeyValue=KeyValue;break;

                                case(0Xb0):        KeyValue=KeyValue+4;break;

                                case(0Xd0):        KeyValue=KeyValue+8;break;

                                case(0Xe0):        KeyValue=KeyValue+12;break;

                        }

                        while((a<50)&&(GPIO_KEY!=0xf0))

                        {

                                delay(1);

                                a++;

                        }

                }

        }

}

uint key_input(void)

{

        uchar temp1,temp2;

        uchar num = 16;

        output = 0x0f;

           temp1 = input;

        if(0x0f != temp1)

        {

                delay(5);

                temp1 = input;

                if(0x0f != temp1)

                {

                        temp1 = temp1 & 0x0f;

                        output = 0xf0;

                        delay(1);

                        temp2 = input;

                        temp2 = temp2 & 0xf0;

                        temp1 = temp1 | temp2;

                }

        }

        switch(temp1)

        {

                case 0xee:num=0;break;

        case 0xde:num=1;break;

        case 0xbe:num=2;break;

        case 0x7e:num=3;break;

                case 0xed:num=4;break;

        case 0xdd:num=5;break;

        case 0xbd:num=6;break;

        case 0x7d:num=7;break;

                case 0xeb:num=8;break;

        case 0xdb:num=9;break;

        case 0xbb:num=10;break;

        case 0x7b:num=11;break;

                case 0xe7:num=12;break;

        case 0xd7:num=13;break;

        case 0xb7:num=14;break;

        case 0x77:num=15;break;

                default:break;

        }

        return num;

}

void T0_INT(void) interrupt 1

{

     TL0 = FreqTemp;

     TH0 = FreqTemp >> 8;

     SPEAK = ~SPEAK;

}

void bee(void)

{

TMOD = 0X01;

        EA = 1;

        ET0 = 1;

        TR0 = 0;

        while(1)

        {

                uint num,temp;

                num = key_input();

                temp = num;

        if(16 != num)

                {

                        FreqTemp = Freqtab[num];

                        TR0 = 1;

                        while(0xf0 != output);

                        TR0 = 0;

                        SPEAK = 1;

                }

        }

                        }

int main()

{

        u8 i,m;

        init();

        write_com(0x80);

        for(i=0;i<16;i++)

        {

                write_dat(Disp[i]);

        }

         while(miss)

        {

        write_com(0x80+0x40);

                 KeyDown();

                  if(n==1)

                {dp[k]=cmy[KeyValue];

                n=0;

                 k++;

                 }

                   for(m=0;m<16;m++)

            {write_dat(dp[m]);

                                                bee();}

                                                write_com(0x0c);

                  if(k==16)

                { for(m=0;m<16;m++)

                      {dp[m]=' ';}

                 delay(1000);

                 write_com(0x01);

                 delay(1000);

                 k=0;

                 for(i=0;i<16;i++)

        {

                write_dat(Disp[i]);

        }

             }

        }

        return 0;

}

网友A:
很牛X,测试可以实现电子琴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