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编译后出现这个怎么办?

楼主(2022-06-25):
Build started: Project: project
Build target 'Target 1'
linking...
***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SYMBOL:  TIMER_DELAYMS
    MODULE:  .\Objects\Timer.obj (TIMER)
Program Size: data=45.1 xdata=0 code=1026
Target not created.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0

网友A:
在工程全部源文件里面搜“TIMER_DELAYMS”,肯定有多处定义了。

网友B:
我今天也正好遇到了一样的问题,现已解决,原因是你的timer_delayms需要仅在.h文件中加extern关键字声明,在其他用到的.c文件中进行初始化的定义,你可能是在.h文件中定义了

网友C:
出现上述错误则是因为变量TIMER_DELAYMS重复定义,把你的头文件中的变量定义前加extern(只是变量声明不用初始化),再在某一个你要调用该变量的c文件的程序之前再定义(注意第一个调用的c文件要负责附带初始化该变量,其他调用的c文件就不需要初始化过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