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用AP模式设置了热点,但是电脑和手机搜索不到热点

楼主(2022-06-25):
请各位大佬指点一二,谢谢大家

楼主:
充电头与线也换了好几个也是不行

楼主:
起初是烧录了需要连接网络的程序,点灯上显示不在线,后续尝试了ap模式,串口打印了但是没有看到发布wifi

网友A:
我感觉你这个问题,可能与程序无关,多半与下载配置有关,我只运行WiFi.softAP(ssid, password);这一句,就能够看到热点。你把Flash全擦除再试试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