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块步进电机控制板

楼主(2022-06-26):
  最近做了一块步进电机的控制板,主要是想改装一台手动台钻为自动台钻,用一块威纶通的触摸屏显示及设置数据,暂时用一台42电机的滑台作试验,
电路板打样回来后测试发现,原先想用485与触摸屏通讯,通讯可以正常显示,但是它的通讯时间占用了一点时间致使步进电机有一点的卡顿,不顺畅,所以要更改为232通讯,最后在UL2003的位置加了一个RS232的电路,在存储数据方面,原想用片内的EEPROM,但在更改一个数据后存储先要擦除整个扇区,不方便
又加入一块24C02芯片; 两个按键:一个是启动,另一个复位;这个系统把四个定时器全用完了,还用了两个串口;初步测试还可以,后续完善种要求参数。

网友A:
灵魂飞线

网友B(2022-07-31):
没看明白控制具体几项,

网友C(2022-12-19):
就照了个像。

网友D:
eeprom可以用移位的方法来擦除想擦除的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