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两个问题,给A1A2高电平时,LO会随着HO的导通逐渐关闭,而不是一直关闭...

楼主(2022-06-26):
求各位大佬帮帮忙指点一下
现在有两个问题,给A1A2高电平时,LO会随着HO的导通逐渐关闭,而不是一直关闭的状态,给A1A2低电平时,LO不导通,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各位大佬帮忙看看什么问题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
//STC15寄存器声明

sfr P1M1=0x83;
sfr P1M0=0xE3;
sfr P3M1=0xB1;
sfr P3M0=0xB2;
sfr AUXR=0x8e;
sfr T2H=0xd6;
sfr T2L=0xd7;
sfr IE2=0xaf;

//----------------------------------------------------------
//引脚定义

sbit A1=P3^2;
sbit A2=P3^6;
sbit AK=P3^3;

sbit B1=P1^2;
sbit B2=P1^4;
sbit BK=P1^3;

sbit IN1=P1^0;
sbit IN2=P1^1;

//----------------------------------------------------------
//软件PWM

u8 PWM_count;
u8 PWM_duty_A;
u8 PWM_duty_B;

u8 PWM_value;

//----------------------------------------------------------
//控制

u16 timer1,timer2;

u16 pulse;

u16 IN1_H_time,IN2_H_time;
bit IN1_last,IN2_last;

bit get_pulse1,get_pulse2;
bit get_new;

int mix_x,mix_y;

bit Direction_A,Direction_B;

int pulse1=150,pulse2=150;
u8 lose_A=20,lose_B=20;  //更新:上电默认处于失控状态,防止第一次信号检测错误

//----------------------------------------------------------
//混控设置
bit mix_en=0;  //关闭混控,两路独立
//bit mix_en=1;  //开启混控

void delay_ms(u16 ms)                //STC15 @12.000MHz
{
        u16 i;

        do{
            i = 12000000 / 13022;

                        _nop_(),_nop_(),_nop_();
                  while(--i)        ;
     }while(--ms);
}

void delay_us(u8 us)                //@12.000MHz
{

        while(--us)
                _nop_(),_nop_();

}

void shock( u8 n)    //震动发声
{
        u8 i;
        for(i=0;i<250;i++)
        {
                A1=0,A2=0;
                B1=0,B2=0;
                delay_us(n);

                A1=1;B1=1;
          A2=0;B2=0;
                delay_us(n);

                A1=0;B1=0;
                A2=0;B2=0;
                delay_us(n);

                A2=1;B2=1;
                A1=0;B1=0;
                delay_us(n);
        }
        A1=0,A2=0;
        B1=0,B2=0;
        delay_us(n);
}

main()
{
        P1=0xE3;
         P3=0xB0;              //上电关闭输出

        P3M0=0x4C;      //IO推挽输出
        P1M0=0x1C;
        //P5M0=0x0F;

        delay_ms(400);

        shock(200);        //新增 上电音乐,表明正常工作
        shock(150);
        shock(100);

        IE=0x80;
        IE2=0x04;
        T2L=0xF6;T2H=0xFF;  //开启软件PWM
        AUXR=0x10;

        while(1)
        {

                if(get_pulse1)
                {
                        get_pulse1=0;

                        pulse =IN1_H_time;
                        IN1_H_time=0;

                        if(pulse >85 && pulse <215) //只受理合理舵量范围
                        {
                                timer1=0;

                                if(pulse <105)pulse =105;
                                if(pulse >195)pulse =195;

                                if(lose_A)lose_A--;  //丢信号重连保护
                                else get_new=1,pulse1=pulse;
                        }

                }

                if(get_pulse2)
                {
                        get_pulse2=0;

                        pulse =IN2_H_time;
                        IN2_H_time=0;

                        if(pulse >85 && pulse <215)
                        {
                                timer2=0;

                                if(pulse <105)pulse =105;
                                if(pulse >195)pulse =195;                //舵量限幅 1050~1950

                                if(lose_B)lose_B--;  //丢信号重连保护
                                else get_new=1,pulse2=pulse;
                        }

                }

                if(get_new)
                {
                        get_new=0;

                        if(mix_en)  //引脚高电平 使能混控
                        {
                                if(pulse2>152 || pulse2<148) //通道2为差向输入,中位死区
                                {
                                        mix_x=pulse1 + pulse2 -150;
                                        mix_y=pulse1 - pulse2 +150;
                                }
                                else
                                {
                                        mix_x=pulse1;   //通道1为同向输入,
                                        mix_y=pulse1;
                                }

                        }
                        else        //引脚低电平 两通道独立
                        {
                                mix_x=pulse1;
                                mix_y=pulse2;
                        }

                        if(mix_x<105)mix_x=105;
                        if(mix_x>195)mix_x=195;

                        if(mix_y<105)mix_y=105;
                        if(mix_y>195)mix_y=195;

                        if(mix_x>=153 )       //正转
                        {
                                AK=1;
                                A2=0;
                                PWM_duty_A= (mix_x-151)*100/44; //补偿摩擦力
                                Direction_A=0;
                        }
                        else if(mix_x<=147 )  //反转
                        {
                                AK=1;
                                A1=0;
                                PWM_duty_A= (149-mix_x)*100/44;
                                Direction_A=1;
                        }
                        else                  //停止
                        {
                                PWM_duty_A=0;
                                AK=0;
                        }

                        if(mix_y>=153 )       //正转
                        {
                                BK=1;
                                B2=0;
                                PWM_duty_B= (mix_y-151)*100/44; //补偿摩擦力
                                Direction_B=0;
                        }
                        else if(mix_y<=147 )  //反转
                        {
                                BK=1;
                                B1=0;
                                PWM_duty_B= (149-mix_y)*100/44;
                                Direction_B=1;
                        }
                        else                  //停止
                        {
                                PWM_duty_B=0;
                                BK=0;
                        }

                }

        }

}

void T2_isr()interrupt 12//软件PWM 1Khz
{

        if(IN1)                                        //通道1脉宽检测
        {
                IN1_last=1;
                IN1_H_time++;
        }
        else
        {
                if(IN1_last)get_pulse1=1;
                IN1_last=0;
        }

        if(IN2)                                        //通道2脉宽检测
        {
                IN2_last=1;
                IN2_H_time++;
        }
        else
        {
                if(IN2_last)get_pulse2=1;
                IN2_last=0;
        }

        PWM_count++;
        if(PWM_count==100) //100级分辨率
        {
                PWM_count=0;

                timer1++;
                if(timer1>500)//0.5S无信号保护
                {
                        timer1=0; lose_A=30;

                        pulse1=150,get_new=1;
                }

                timer2++;
                if(timer2>500)//0.5S无信号保护
                {
                        timer2=0; lose_B=30;

                        pulse2=150,get_new=1;
                }
        }

        if(PWM_duty_A > PWM_count)
        {
                if(Direction_A)
                        A1=1;
                else A2=1;
        }
        else A1=0,A2=0;

        if(PWM_duty_B > PWM_count)
        {
                if(Direction_B)
                        B1=1;
                else B2=1;
        }
        else B1=0,B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