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LCD12864不亮?是不是我的电路出问题了

楼主(2022-06-27):
是不是我的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A:
我猜电路有问题,连接有问题,程序也有问题。

网友B:
片选没有接  复位没有接

网友C:
你的代码是什么看不到、不是连接有问题,就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D:
RW怎么能接地呢,正常的话开始运行即使程序有错背景板也是亮着的,你这接线有问题

网友E:
从局部图看是电路有问题是肯定的,还有可能是选屏问题、程序问题等

楼主:
我只接了电路,其他没有接

网友F:
P0口要用作I\O口使用 就必须接上拉电阻

网友A:
只接了电路是不会亮的,要有正确的程序才亮。建议不要用仿真了。自己焊板。遇到问题了在研究。

网友G:
我猜是吉时未到!吉时一到自然会亮!
-----想要求助,就大方一点,遮掩着什么呢?
把代码、整图发上来吧,这样会有更多人来给你更好的建议!

网友H:
电路有问题,CS1,CS2没接单片机

网友G:
我再猜一把:看到DB这么多IO都是灰色的,说明P0口没上拉,再看看CS1、2也是灰色的,会不会是CPU根本没接上?

网友I(2023-11-23):
现在2023年底了,楼主的无字库屏亮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