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包铜箔接地问题,接热地还是冷地?

楼主(2022-06-27):
变压器包铜箔,铜箔接地,接热地还是冷地

网友A:
俏俏问一下,热地与冷地是什么定义?与一般说接地线(大地)有什么区别?

网友B:
一般初级绕组的影响较大,接热地

网友C:
接PE,凑字凑字。

网友D:
与变压器初吸辅助绕组的接地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