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集的模拟信号可以用卡尔曼滤波吗?

楼主(2022-06-27):
我看卡尔曼滤波需要估计系统模型,然后我实时采集模拟的信号,只有采样频率和信号值,咋估计模型呢?,还是说卡尔曼滤波不适用这种只有一个信号采集的情况?

网友A:
我目前做的是收集一些常用的信号,先算出一个比较理想的值,就看这个值占比多少你怎么设置了

网友B:
可以用。  采样噪声看你有没有用传感器了 应该还算好估。  然后过程噪声大概估一个  为0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