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能帮忙看一下吗,电池充电模块加保护电路指示灯有些不对

楼主:
充电放电正常,用的3.7V的电池,但是指示灯有些不对,充满了后会两个灯红色和绿色的一起亮,这是什么问题呢?

这是原理图

这是原理图

网友A(2022-06-27):
TEMP现在直接接地,R2没有接

网友B:
可能没接电池或电池接触不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能没接电池或电池接触不良

接电池了,充放电都没问题

网友C:
拿掉电池保护IC 还会不会出现 红绿灯同时亮

网友D:
R3R4换成4.7K或者10K的试一下
或者是认真看一下数据手册,检察一下电路,是不是哪里焊不对了

网友A:
更换了DWO1A和8205A后恢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