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DS12C887如何输出不同频率的方波的疑问

楼主(2022-06-27):
在做一个设计是:AT89S51作为主控芯片,设计利用单片机测量DS12C887输出的周期方波信号的频率和周期,并用数码管进行显示
找了一圈网上的资料,并没有找到如何更改DS12C887频率的一个方法.

网友A:
是让你测量,不是让你更改。

DS12C887虽然是固定频率输出,但是不可能绝对准确,总是有偏差的,而且每个个体偏差还不一样,所以测量其频率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让你测量,不是让你更改。

DS12C887虽然是固定频率输出,但是不可能绝对准确,总是有偏差的,而且每个 ...

因为有一个设计要求是,通过按键来改变输出方波的频率

楼主:
如何才能设置SQW引脚输出方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