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选一款声音比较大的功放芯片数据手册怎么看?关键看哪几个参数

楼主(2022-06-27):
功放芯片的数据手册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A:
首先要看功放芯片的工作类型,AB类,D类等等,
其次看要功放芯片的输出功率,
再次,功放的输出通道数,输入方式,控制方式等

网友B:
声音大就是功率大,你按功率来筛选好了。

网友C:
选择功率大点的功放块就可以   不知道你做啥应用  应用不同片子是稍微有区别的

网友D:
元件选型要从应用场景入手:哪一类产品、用什么电源、功能要求、性能指标要求。。。

比如,一款移动通信产品(无线对讲机),它用的电源是2节18650串联,总电源最高8.4V,驱动一个4R1W的喇叭、静态电流不大于10ma、工作峰值电流不大于1A==。最终选用TDA2822,用BTL接法来使用。。。

网友E:
主要看以下参数:
如图

网友F:
选择功率大的和工作類型適用的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