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C8051F120单片机芯片温控系统

楼主(2022-06-27):
(无正文)

楼主:
哪位大神有吗?

网友A(2022-10-15):
就是模拟量采集或驱动18B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模拟量采集或驱动18B20

是的!温控系统!135度

网友B:
135度连NTC都不能用,用18B20更是天方夜谭,找个Pt100的温控器电路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5度连NTC都不能用,用18B20更是天方夜谭,找个Pt100的温控器电路图吧。

有在找!找个Pt100的温控器电路不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35度连NTC都不能用,用18B20更是天方夜谭,找个Pt100的温控器电路图吧。

NTC 为什么不能用?
3D打印 用的。
NTC 热敏电阻 有高温版本 测温电阻 ,耐温可达320度左右,建议长时间温度不超过300度。

NTC 用 ADC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