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精密整流电路分析

楼主:
1.输出为低电平,是0V还是负值?如果是单电源供电,貌似不能输出负电压-0.7V?

2.Vp是同相端?Vn是反相端?运放开始同相和同向,反相和反向是不是一码事

3.如果D2再正向串联一个二极管,是不是可以使得OP1输出为-0.7*2=-1.4V

4.全波整流之后,经过电容滤波处理,就可以输出DC直流,一条直线?始终没搞懂滤波怎么可以把波形变了,毕竟不是消除噪声,或者纹波,是把整个波形变了(连续的波峰波形经过电容就变成了一根线直流)

5.小信号精密整流有没有集成芯片?推荐一下型号。用运放感觉分析起来不是很方便(对我来说)

6.小信号精密整流必须用反相放大器?反相放大器其中的一个特点是——输入为正,输出就为负;输入为负,输出就为正?如果精密整流用同相放大器,怎么接最简洁?相较于反相放大器,有哪些优缺点?

文章:

网友A(2022-06-27):
1、3、4、6 你可以找个仿真软件来尝试一下你的脑洞是否正确,推荐免费的LTSpice。

5 没有,电阻加运放已经足够简单,如果嫌复杂请改行。

2 positive+ negative- 你猜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3、4、6 你可以找个仿真软件来尝试一下你的脑洞是否正确,推荐免费的LTSpice。

5 没有,电阻加运放已 ...

我现在就是用的运放  但是我想再做的简单一点  比如用霍尔电流传感器  不过误差太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就是用的运放  但是我想再做的简单一点  比如用霍尔电流传感器  不过误差太大

简单和误差本身就是矛盾的,霍尔误差太大跟你的电路有什么逻辑关系?你会不会定量的表达你的意图?